电脑不能进入网页

楼主(2010-06-25):
我的是笔记本电脑,刚开机可以进入网页,过了二十多分钟后,网页就不能显示了,但QQ,旺旺可以上,重启电脑后又才可以进入网页!哪位高手帮下忙,谢谢!

网友:
是每天都这样,只要用电脑,想进网页,每次用二十几分钟都要重启

网友:
重新做一下系统就应该OK了

网友:
多数是中病毒了,楼主有没有重装过系统啊?

网友:
个人认为,在局域网内,如果能上QQ,而网页之类的不能上,通常是没有设置上DNS服务器的IP地址所致。
中午又碰到这样的一例,设置上就OK了。

网友:
DNS解析不出来吧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IE的问题,一切皆有可能。

提这个问题就如同你问医生:我朋友生病了,他哪里出问题了,要如何医治?
医生只能回答: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先检查一下有没有木马之类的 或者修复一下IE

网友:
如果你不想装系统的话
你可以先换个 火狐浏览器 或者其他的浏览器。 看看问题是否纯在 。 按个360安全卫士 。
   到上不了网页的时候 可以 测试下IE 是否正常  360安全卫士有个一键恢复很好用的 。
     额 如果还不行 也可以用一下 金山清理器  那里面好像也有各IE修复功能。 如果上面的都试验过了 还不好用  你再考虑下装系统

网友:
一、感染了病毒所致

这种情况往往表现在打开IE时,在IE界面的左下框里提示:正在打开网页,但老半天没响应。在任务管理器里查看进程,(进入方法,把鼠标放在任务栏上,按右键—任务管理器—进程)看看CPU的占用率如何,如果是100%,可以肯定,是感染了病毒,这时你想运行其他程序简直就是受罪。这就要查查是哪个进程贪婪地占用了CPU资源。

找到后,最好把名称记录下来,然后点击结束,如果不能结束,则要启动到安全模式下把该东东删除,还要进入注册表里,(方法: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在注册表对话框里,点编辑—查找,输入那个程序名,找到后,点鼠标右键删除,然后再进行几次的搜索,往往能彻底删除干净。

有很多的病毒,杀毒软件无能为力时,唯一的方法就是手动删除。

二、与设置代理服务器有关

有些筒子,出于某些方面考虑,在浏览器里设置了代理服务器(控制面板--Internet选项—连接—局域网设置—为LAN使用代理服务器),设置代理服务器是不影响QQ联网的,因为QQ用的是4000端口,而访问互联网使用的是80或8080端口。这就是很多的筒子们不明白为什么QQ能上,而网页不能打开的原因。而代理服务器一般不是很稳定,有时侯能上,有时候不能上。如果有这样设置的,请把代理取消就可以了。

三、DNS服务器解释出错

所谓DNS,即域名服务器(Domain Name Server),它把域名转换成计算机能够识别的IP地址,如深圳之窗www.sz.net.cn)对应的IP地址是219.133.46.54,深圳热线www.szonline.net)对应的IP地址是202.96.154.6。如果DNS服务器出错,则无法进行域名解释,自然不能上网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有时候是网络服务接入商即ISP的问题,可打电话咨询ISP;有时候则是路由器或网卡的问题,无法与ISP的DNS服务连接。

这种情况的话,可把路由器关一会再开,或者重新设置路由器。或者是网卡无法自动搜寻到DNS的服务器地址,可以尝试用指定的DNS服务器地址。在网络的属性里进行,(控制面板—网络和拔号连接—本地连接—右键属性—TCP/IP协议—属性—使用下面的DNS服务器地址)。不同的ISP有不同的DNS地址,如芜湖电信常用的是202.102.199.68(主用) 202.102.192.68(备用)。

更新网卡的驱动程序或更换网卡也不失为一个思路。

四、系统文件丢失导致IE不能正常启动

这种现象颇为常见,由于:

1、系统的不稳定 表现为死机频繁、经常莫名重启、非法关机造成系统文件丢失;

2、软硬件的冲突 常表现为安装了某些程序引起网卡驱动的冲突或与IE的冲突。自从INTEL推出超线程CPU后,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XP SP1下的IE6与超线程产生冲突;

3、病毒的侵扰 导致系统文件损坏或丢失。

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可尝试修复系统,2K或XP系统下,放入原安装光盘(注意:一定要原安装光盘),在开始—运行里输入sfc /scanow,按回车。98的系统也可以用sfc命令进行检查。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可以把最近安装的硬件或程序卸载,2K或XP的系统可以在机器启动后,长按F8,进入启动菜单,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若是XP系统,还可以利用系统的还原功能,一般能很快解决问题。

如果是XP的系统因超线程CPU的原因,可以在BIOS里禁用超线程,或升级到SP2。(当然,XP如何升级SP2涉及到很多知识及要注意的问题,在此限于篇幅不再详述)。这种情况下,QQ里自带的TT浏览器一般能正常浏览,可改用一试。

如果是第三种情况,则要对系统盘进行全面的查杀病毒。

还有一种现象也需特别留意:就是能打开网站的首页,但不能打开二级链接,如果是这样,处理的方法是重新注册如下的DLL文件:

在开始—运行里输入:

regsvr32 Shdocvw.dll

regsvr32 Shell32.dll (注意这个命令,先不用输)

regsvr32 Oleaut32.dll

regsvr32 Actxprxy.dll

regsvr32 Mshtml.dll

regsvr32 Urlmon.dll

regsvr32 Msjava.dll

regsvr32 Browseui.dll

注意:每输入一条,按回车。第二个命令可以先不用输,输完这些命令后重新启动windows,如果发现无效,再重新输入一遍,这次输入第二个命令。还有,如果是98的系统,到微软的网站上下载这个文件也许更简单,这个文件的下载地址是:

http://download.microsoft.com/download/msn...us/mcrepair.exe

五、IE损坏

以上方法若果都不奏效,有可能是IE的内核损坏,虽经系统修复,亦无法弥补,那么重装IE就是最好的方法了。

如果是98或2K系统,IE的版本若是5.0,建议升级到6.0。

98的系统如果已经升级安装了6.0,那么在控制面板里点击添加/删除程序,将会弹出一个修复对话框,选择默认的修复,重新启动即可。

如果是2K+IE6.0或XP(自带的IE就是6.0的)的系统,重新IE有点麻烦,有两种方法:

1、打开注册表,展开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Active Setup\Installed Components\{ 89820200-ECBD-11cf-8B85-00AA005B4383 },将IsInstalled的DWORD的值改为0即可;

2、放入XP安装光盘,在开始—运行里输入“rundll32.exe setupapi,InstallHinfSection DefaultInstall 132%windir%\Inf\ie.inf”

注:重装IE并不一定就能解决问题,仅是一个处理问题的思路而已。
参考资料:http://www.wuhu.gov.cn/bbt/viewtexti.asp?id=281224

网友:
这还正常     我汗颜的
软件问题  我就直接重装  - -
自己私人电脑的话  先试试杀杀毒  修复下IE之类的
必杀技。系统重装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我是中毒了 重装系统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