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屏是多少V 供电的

楼主(2010-06-25):
如图,此为富士通笔记本显示屏,本人想把它改为台式电脑显示屏用,右边的那两条是不是电源接线,应该为多少V

网友:
大概2000V吧

网友:
楼上的不会是被雷打晕了头了吧

网友:
楼上都是胡说,现在的基本都是3.3  。也有5v的。
具体要看屏参。

网友:
一般供电有两种。有一种同适配器电压供电。一种是5v的。建议楼主先用5v不行再用高的

网友:
我明白一楼的意思,他不是被雷打了呵呵,确实差不多有2000V的高压。。但一般是5到19V经高压条转的。。

网友:
屏幕成像部分一般是3.3v或者5v,右边的线是灯管线,800~1500

网友:
  高压也才是400-600v 改屏要5-19v直流给高压板供电 3.3v给高压板开启 3.3-5v给屏主供电 其他lvds线路和smbus线路

网友:
需要驱动电路和高压板电路的

网友:
LZ的P2联想屏幕供电5V.信号3.3V   改了也不好用,建议扔了

网友:
屏幕成像部分..一般是3.3v.或者5v

网友:
得要一个控制电路板

网友:
从楼主的图片看,那条线不一定是屏的供电电线,到像是无线网卡的天线,因为它没有完全拆开的,屏的供电电压一般5V和3.3V的居多,屏的灯管高压板电路有5V-19V之分,这就要具体看你的本子的供电情况而说了.楼主要把它改成显示器不是很难而是很容易的,另外加个驱动板和高压板就OK啦,要好看的就在换个壳也行的哦

网友:
2025l主控板,通用屏线,VGA线,2025l写好程序,通用高压板12V供电,驱动板2025,12V供电。将平供电电压跳线驱动板的调在3.3V,接好连线就可以了

网友:
我看不清右边的两条线,LZ说的是右边的两条线,不会是无线网卡的天线吧?!哈哈!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看清了,右边好像是灯管的插头。

网友:
12V住电压,3.3V   5V  ,

网友:
牛人。这都能改。。。

网友:
屏幕的工作电压时3.3V,灯管工作电压,普通的液晶显示器的高压部分都可以把他驱动起来

网友:
3.3v.或者5v

网友:
直接买个驱动板,叫人帮你改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