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显存的7300GT你们都怎么修?

楼主(2010-06-25):
问大家个问题 三星显存的7300GT花点的大家都怎么修???换显存还是直接当材料?或者是刷BIOS频率降低解决?

网友:
如果自己收的贷,随便咋样都可以,如果客户同意修就修复

网友:
客户想修就换显存不想修就不修了放一边

网友:
如果是显存坏的话,一般都是拆GPU修其他的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户愿意出钱一般换掉全部显存

网友:
坏点多的换显存,少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用包括降频、老化还有其他辅助手段处理,不需要换显存。用这种办法处理过很多块这种故障的显卡,效果很好。如果单是用降频或其他什么方法都是不行的,一定要多种手段综合使用才有效。

网友:
7300的,一般都是加焊显示芯片的。

网友:
楼主上的兄弟,你得看什么故障。不是所有显卡加焊就能修复的

网友:
我以前修 都是直接加焊。然后就出现全花。  没办法就只有换掉全部现存

网友:
看来这只卡的显存都是通病,我这就有只grandmas的7300的,大花

网友:
请问大家老化处理怎么做

网友:
客户不愿意,当材料了吧。

网友:
客户的只要给钱就修 自己的 就看值不值了  手头有材料就修 没材料就放让他睡觉

网友:
换显存成本又点高!

网友:
三星DDR3的显存坏得多啊.手里有一块7300用的三星DDR1的显存.全坏.手里没有东西换..扔那边呢..好久没修有技术点的显卡了..昨天修了个7300和6600都是测试后加焊显存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