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组看不到其它电脑

楼主(2010-06-25):
工作组看不到其它电脑,只看见自己的电脑,怎么解决??高手指点,IP和DNS都是对的工作组也是一起的,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先ping通不通,再看看SERVER这个服务开了没有?GUEST用户有没有启用?

网友: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以前也遇到 不少的 网络问题,给点建议 以供 参考!

打开 网络 属性   选择 设置 家庭或小型办公网络 一直 到 最后 一定要 选择 启用文件和打印机共享 每台 都这样 设置下!

网友:
如果硬件、驱动、网络参数、放火墙等都没配置错误的话,用NBTSTAT 命令检查。

网友:
用NBTSTAT 命令怎么检查,怎么用,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BAIDU吧,知识不是一天就能学会的。

网友:
把系统服务开启列表重置为默认状态,超级兔子有此功能

网友(2010-07-25):
Guest启用了,不行

网友(2010-08-31):
这个问题很多原因的,我常遇到瑞星防火墙开到高就不行,调到中或低就行了~~

网友:
guest 解决了么?

网友:
我觉得首先应试像2楼说的一样设置完之后,再把GUEST 来宾打开,关了防火墙,然后再运行gpedit.msc -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用户权利指派-从 “拒绝从网络访问这台计算机”和 “拒绝从酵登陆“中 删除里面的所有用户,我以前也碰到过,基本上像上面这样设置之后都会可以访问到工作组的其它计算机的!!

网友(2010-11-17):
启用简单文件夹共享,,,,
本地策略--
网络访问: 本地帐户的共享和安全模式       仅来宾 - 本地用...

网友:
用这台机器PING一下别的机器IP,看通不通,这台机器网络不通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11-04-01):
应该按2楼方法试一下。

网友:
直接ip访问,不是很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