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CER AL1917A电源图纸(宽屏)

楼主(2010-06-25):
ACER AL1917A电源图纸
电源管是场效管,型号27611.连着G极的R812电阻烧黑。连着S极的R807烧黑,均是贴片电阻,求阻值。
还有27611的参数是多少,能否用RF 640B,10N60A代。

网友:
10N60是可以的,640B就免了

网友:
电阻都是103的!这种情况下你那电源IC怕是也挂了吧还有开关管的S极接地电阻

网友:
控制极电压都是10左右的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