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精英945GCT-M2图纸

楼主(2010-06-25):
求精英945GCT-M2图纸
由于此版没有南北桥供电导致没有CPU核心 想看下这个板的线路图。

网友:
没有这个图纸,但有精英945g-m3-v3可做参考,不知你那块板945GCT 北桥用的什么IC

网友:
945GCT-M2 北桥我没注意看了 。。 CPU核心供电电源IC是 rt8802。。 南北桥供电电源IC RT9218 ..  我现在目前是没有南北桥供电 和CPU核心 还有 VTT 供电。。
看南北桥供电ICRT9218 供电正常没有PG。。PG连接到RT8802的一脚。cpu-vtt是采用南北桥供电经过MOS输出1.2V的、、 只要修好南北桥供电VTT就正常了。。 现在不清楚南北桥供电IC9218的PG脚为什么连接到CPU供电IC的一脚VTT-PG 。
  我不明白RT9218的那个PG是输出给主电源IC的 还是主电源IC输给南北桥IC的。。
哪位基地朋友有这个板图纸谢谢啦  。

网友:
是那个版本?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
谢谢 分享 手里正好有个945gtc-m 3.3SB短路...正在找图纸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没其他的版本的 ,我这有好几块 不同的版本

网友:
THANKS FOR DRAWING. I SOLVED MY PROBLEM WITH HELP OF DRAWING.

网友(2018-02-23):
谢谢你,的无私奉献。我代表新学员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