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笔记本装了显卡驱动就黑屏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0-06-25):
上次修了台NEC12寸的笔记本,装好GHOSTXP系统安装完驱动后就黑屏,有开机进系统的声音,后换了别的系统,显卡驱动不对,可以正常开机,后装上显卡驱动后就黑屏,换了好多个驱动还是黑屏,没法了,只有不装驱动跟客户说清楚,他也同意不装驱动了,只能这么用着了。像这样的问题是什么回事,有哪位高手可以说说啊!

网友:
显卡固件坏了吧  遇到好多台 不打显卡驱动正常 一打驱动重启后就蓝屏

网友:
驱动没装对

网友:
我遇到过SONY 的一款本本,装显卡就蓝屏黑屏,显卡BGA过N次,还是一样的情况,系统装过无数次,还是一样的,结果进安全模式,在设备管理器里,把PCI-AGP 改为PCI-PCI 就对了。这台机子折腾了我半个月。朋友,你可以试试。有些显卡是假的AGP的,要改为PCI就行了,就是桥设置那里。不管有用没有,你试试,朋友,这是我的经历。

网友(点评):
老大,如何改啊.我也碰到过这种事,而且一天碰到了两次.装好驱动重启就黑我的主板是集成显卡得!

网友:
多谢了,客户不留联系方式给我,联系不到,他现在没有拿机子回来,可能还可以用,我没法试了,下次有这样的机子会机灵点了

网友(2010-09-07):
回复 网友A:

    老大,不明白怎么改啊?

网友(2013-01-02):
这都看不懂那你还搞什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