镭风4650-GD3为什么在有的主板正常,有的主板不显?

楼主(2010-06-25):
一镭风4650-GD3 CF黄金版 512M  原先DVI口正常,VGA口无显,我把RGB,行场线分别飞线至VGA口,但发现在649-M3主板,G31主板显示正常,但在intel 915PDT主板,七彩虹C。945GC上黑屏,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认为:1.是兼容性,2.是GPU还是有问题。3.也可考虑一下显卡BIOS。

网友:
DAC电路不良了

网友:
但我断了原VGA的RGB白色电感,断了行场电阻,直接从DVI飞RGB跟行场信号到VGA口,在一些主板上显示完全正常,但在另一些主板上就黑屏,飞线方法有没有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黑屏?

网友:
GPU有问题

网友:
不是说飞了RGB,行场,就OK了么?里面还有什么奥秘吗?DVI显示是完全正常的

网友:
现在发现945跟945以下的板黑屏,G31或以上的板就显示正常,不知道原因

网友:
GPU内部电路不良,飞线只是断开GPU到VGA的线,把线路并到DVI接口电路中共同使用罢了,久而久之,GPU就会彻底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