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问题,问问大家

楼主(2010-06-25):
今天修了一块 ASUS F3E 的机子,是没有待机 3V  5V 没有,TPS51020 的22脚《+5VAO》输出只有1.13v,不正常,换了一个新的TPS51020 就好, 可以开机了,但我维修中发现了个问题,就是23脚 和25脚的外接电阻R8135和R8125 的17.4K的电阻可以有,也可以没有,都可以开机《因为是别人修过的,刚开是没有的,我以为是别人拆了》这两个电阻是不是来检测输入的电压的,具体做什么用的。

网友:
小弟不才,希望大师兄们指教下

网友:
这个还真没注意。楼主可以下PDF管脚定义。

网友:
本来图纸上就没接上去啊

网友:
楼主可以下个详细的PDF管脚定义。

网友:
是不是限压或限流什么的,

网友:
过流 高压 欠流 欠压 可以连接vcc和gnd 具体你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