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pire 4935 AC不开机

楼主(2010-06-25):
一台Aspire4935,用电池开机但不能充电,电池也yzh保持开机后的剩余量(有插入AC电源)。
检查后发现PQ10(P场管)的D极在插入AC的情况下有电压(和G极一样,在没有电池的情况应该是没有电压的),换了还是一样。不知是否是电池管理芯片bq24751坏了?手上没有芯片换。
另,还发现若是不接右边的感应式快捷按键板的话,AC可以开机,充电正常。这和以下的ASPIRE 4735的情况一样: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3486

还请那位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
楼主查ACIN适配器检测信号吧。

网友:
5脚ACDET的电压2.6V,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