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信号或电压来断定是北桥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楼主(2010-06-25):
接到一台T60P的本子,接稳压电源表,开机电流升到0.99不动了,两条内存换着试,又找来好的内存试都是一样的,把两条内存都不上无报警音,拆机到裸板仔细看板子显卡被人加焊过。以前修过几块T60,61显有问题的,开始还以为是显卡的问题,我用风枪加热了显卡加电看电流还是一样,又用风枪加热了北桥看也一样,我又把内存换了个槽试,电流波动正常了,接屏看果然是亮了,可是这样就不知道到底是北桥还是显卡有问题了,老板也不能肯定是哪块的问题,于是让我先装上,测机坏了在测是哪的问题,机器装完后,开机进系统刚走到滚动条就死机了,关机在开就又不亮了,又回到原状况了,这次拆好机器后一个个的加热试试看结果烤哪个都不亮了,但是我用手一按北桥就亮机了,我觉的是北桥的问题,可是老板说用手按板子受力面积太大了,有可能不是北桥的问题,但是我觉的应该就是北桥的问题,所以想请各位高手帮助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比较准确的测量来断出是哪的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肯定答案,我们只是可以借助一些辅助工具帮助我们判断,比如诊断卡,这是个好工具,还有电流大小和波动次数,要根据经验了,多多观察吧,还有假负载,比如上面那情况可以用内存假负载对地打阻值、测电压、时钟等。

网友:
上内存打值卡打值,看看北桥会不会空焊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的事,t60很经典的问题啦,  那个显卡很麻烦的,有胶很难剔干净的。成功率比较低。

网友:
谢谢大家了,我今天就做一下看看,还有就是双核的测试卡好用吗,有谁用过的,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