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台式机

楼主(2010-06-25):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台式机,不能进系统开机到XP自检后就黑屏了。连光标都没有。
用光盘重做系统,到释放压缩包的时候就不动了,安装版进去就黑屏了。
进PE系统就在XP自检那不动了。
在BIOS里能看到硬盘,PQ也能看到硬盘,DISKGEN里也能看到,重新分区,格盘都可以。
在MHDD里,和低格软件里就是找不到硬盘。
帮忙说是什么问题,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现在的SATA的硬盘MHDD都找不到,你换个内存试。

网友:
LZ你那个是什么型号的主板啊?
可以先刷个BIOS.换一下内存.不行的话桥的可能就大了啊.

网友:
可以是BLOS问题比较大。

网友:
有没有试过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子上面试过。如果在别的机子上面GHOST系统都正常,那就有可能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