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运行慢维修一例

楼主(2010-06-25):
一台DELL 640M,运行速度很慢,CPU占用率很高。检查发现19V电源进线接口有破损,万用表测试接口的电源检测针无电压。换一个原装电源后故障消除。

DELL的本本运行慢,请检查电源检测针回路。

网友:
恐怕不仅仅是这一种故障吧 中间的那根针是电源的PS-ID信息,主要用于检测电源适配器信息,确定好功率后才能给电池充电。这是原来DELL公司独有的技术,不过现在这种技术已经陆续被其它笔记本品牌所采用了

网友:
确实是,特意试了一下,插坏适配器,CPU跑在800mhz,插好的,跑1600mhz

网友:
我都认为这是不充电的问题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故障确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不充电,开始还以为电池坏了。换了适配器就充电了,电池也好用了

网友:
HP笔记本也有这种情况 遇到过的饿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谢谢楼主又多一个思路了.

网友:
谢谢楼主,没想过是电源适配器的问题,最多就是考虑到系统,CPU.内存

网友:
上次一个客户适配器接口坏了,中间那线没接好像也能用嘛

网友:
Hp 的机器遇到同样现象的。

网友:
刚才就修了一个HP的也是这个故障,换个充电器就好。

网友:
HP 的机器有些必须用原状的冲点器才可以的

网友:
呵呵··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器··
  谢谢lz的经验··
下次遇到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