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L6565ACB代换

楼主(2010-06-25):
  请教下大家ISL6556BCB能否代换ISL6565ACB。。一片是四相的。。一片是三相的。。我看了PDF脚位就多出一相供电其它脚位都是一样的。。能否代换的。。

网友:
不可以代换的

网友:
只能原样代换吗。。这是片硕泰克SL86SPE2板子。电源IC ISL6565ACB。。上负载进没有任何电压。但上真U时。核心电压。PG。。复位都正常。BIOS也刷了。。就是不认U。。FF但查了这个电源IC 27脚是通过12V经一个电阻来的。找不到12V连接的电阻。27脚电压只有3V。。不正常吧。。27脚连接到一个5脚的SBA1不只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
回复 楼主:

只要脚 数  还有芯片脚位定义一样 一般是可以代换的  多出来的一相你可以把他置高或者置低   看一下芯片PDF资料里面是置高还是置低吧

网友:
如何置高与置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