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2短路请教各位师傅们

楼主(2010-06-25):
今天接了台IBM T22短路不亮,折机后发现ADP3410短路,换后还是有短路,把ADP3421也换了,换完后有待机0.05A,认为正常了,结果上了CPU后电流拉大,还是短路,把CPU摘了待机是0.05A,并且上了CPU能听到主板上有很小的声音发出。请高手们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高手们都睡觉了吗?

网友:
有高手在线吗?急呀!!!!!!

网友:
CPU供电电路过流发出来的叫声查CPU供电PWM IC的场管有没不良。

网友:
高手们除去场管还有别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