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LC200WX1问题

楼主(2010-06-25):
LC200WX1这个屏有那个兄弟维修过啊,这个屏的屏电压到底多少的,PDF下来里面是12V的,还有这个屏线是30针8位的吗

网友:
这个屏是30针双8的

网友:
屏电压是3V的吗

网友:
我选择3V烧了好几个9435A了

网友:
PDF时面是说12V 应该不会错的

网友:
20寸的12V很少见哦,一般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