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A8系列的独立显卡互换

楼主(2010-06-25):
因为有顾客要求把他的A8T的7300显卡换成ATI芯片的显卡,因为手头上没有ATI的显卡,只有A8J同样是7300的显卡,就先拿这两个显卡对换试一下先吧。听说华硕独立显卡不能直接互换,有些人说要刷BIOS才能换,我想ATI的和NVIDIA的不同芯片,应该是要刷BIOS才能用吧,可是大家都是NVIDIA 7300的显卡,应该不用刷BIOS也能用吧。结果直接对换两台机都点不亮。细心看了一下,才发现电路上有几个位置是不同的。下面还是上图说明问题吧。因为手头没有ATI的卡,哪位换过的或有这方面的想法的提供一下经验,能上一下图片更感激不尽。

两个显卡的正面对比

两个显卡的背面是一模一样的

A8T上面的零件

A8J上面的零件

在此说明一下,以上的显卡对换我已经是对换成功了的,在此分享成功收获,还有和大家讨论一下ATI的显卡是否也可以互换?以上图片红圈的地方就是要修改的地方,修改成相对应的零件就可以用在相对应型号的机子上了。

网友:
A8J的显卡板换不了

网友:
顾客的机子是A8T,想换成ATI的显卡,因为7300的显卡返修率太高了,每次加焊用了一两个月就又出问题了,测试温度才五十多度。叫他换全新芯片他非要说整个显卡换了,而且要换ATI的。
说明一下:上面图片的数字是我带板实测的,在A8J的图纸上我没找到有显卡的相关资料。

网友:
上次我也有个客户 他有两台华硕机 A8J A8T 不记得是哪台的显卡坏了, 他也是把那好的换 到另一台机上 后来 两块显卡都挂了.

网友:
华硕的,型号不一样互换不了

网友:
两台机子用的显卡电路一模一样的,不可能对换会烧坏显卡的,别吓的大家都不敢换了。

网友:
这两个现在办是可以互换的 可能要刷一下BIOS

网友:
我遇到楼主的情况,不能互换,真的不亮,机器也不报警,无声的屏,叫人不知如何是好。

网友:
应该是换不来的   要不就是要搞显卡的BIOS了吧

网友:
我已经互换测试中了,现在发帖只是分享一下经历而已。我图中标明的地方改成相对应的机型就可以用了,换几个零件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没吓人 真的 有一块真的把 显卡芯片给烧了, 还有块 没有短路现象,但也不能用了

网友:
记起来了, 在说明一下, 我一块是N 卡  一块是A卡

网友:
记起来了, 在说明一下, 我一块是N 卡  一块是A卡
引用 网友B:

就是说A卡和N卡不能互换咯?可是按道理说接口定义一样的,应该电路设计也是一样的吧?就像我刚开始互换时,就算点不亮也不至于会损坏显卡啊?是不是你的显卡本来就存在虚焊?或者不小心碰到哪了?希望有过经历的高手出来证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