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KT800-A必须重启一下才能点亮

楼主(2010-06-25):
精英KT800-A主板,754接口的。插上就开机,开机不跑码,内存旁边有个八角的芯片发烫。重启一下主板能点亮,八角芯片也不发烫了。开始以为是IT8282M芯片不良造成的,可从基地买个全新的芯片故障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

网友:
先修好自动加电的(CMOS 跳线  开机三极管    开机晶振  南桥)故障吧  修主板先修显而易见的故障   你不能说明明看到主板上电容鼓包了 还再查为什么U的供电不正常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讲的具体点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楼说的开机有关的都说完了,如果I/O也参与的话也要查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有问题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IO是8705,换过了,没有结果

网友:
应该和 南桥有关

网友:
8705不参与开机,不要查。先修内存供电吧。

网友:
我也建议修内存电压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贴子,说的现象和你的一样,和内存的双路供电有关.

网友:
内存供电 大家看法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