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AMD785主板

楼主(2010-06-25):
一个斯巴达克A785主板...被雷击了...现在不上电了....测PCI A14对地短路....测了CPU供电部份的阻值比较正常....测电池电压有3V..跳线也有3V...开机排针有5V...PCI A14只有1.01V....请保位高人指导一下...谢谢

因板子还在保...所以我就不修了.....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忙..此贴到此结束

网友:
待机3.3    网卡你看了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板上所有ISB数据线对地值  如果有一条短路了  那么桥挂了 如果没有那么拆网卡芯片  拆了之后还短 看一下有没有1394芯片  没有桥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涵山....ISB数据线在哪里???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哦...网卡肉眼没看到有损坏.....我也打了电源口那24针的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USB 接口中间那两根就是数据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技太小组真的很有效率哦...我打了USB口的那几针的阻值...中间两个是5百多...应该是正常的...一边是4百多...一边是接地的.....这个应该就是正常了吧???但就是PCI A14对地短路...因为是新主板....上DDR3的内存....我只能测这些了...别的都不知往哪里测了...

网友:
别肉眼看 直接拆   如果修不好也不用上了   电源的24针没有直接给芯片供电的吧  你量24针量不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全部的USB接口都要打而且值都 要一样,如果变大或变小就是南桥坏了,全都一样就拆网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要查那些USB口的跳线吗?????只查中间那两个数据线就行吗????第一跟第四针要不要查????第一针好像是供电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C:

查好了哦....USB中间两个脚的阻值基本一至...阻值为520欧...有两个517欧..
这个应该就是正常的了....现在我除了拆网卡芯片还该做些什么呢????因为主板是在保的...不知雷击的板子厂家保不保修.....

网友:
漏了说:现在接上电源....网卡就是热热的....还有南桥旁边的1117那里的固态电容也是热热的....南桥没感觉热....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主板不开机....点开机排针主板没有反应....我也不敢短绿线开机...

网友:
返厂吧,给保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是正常的,不要差太多就行了一般都在500左右。

网友:
先下了网卡,再说。

网友:
先把网卡拆掉,再打一个PCI A14的对地阻值,先做这步操作。

网友:
还在保拿去返修啊,网卡发热,拆了网卡才能继续查

网友:
建议返厂保修

网友:
先把网卡下了。不行就换南桥吧。

网友:
网卡,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