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行幅电路的维修的秘诀

楼主(2010-06-25):
在电脑显示器的故障之中,有关行幅的电路的问题还是比较多。那么行幅电路的如何检修 与那些一些电路有关  一:行输出的供电。彩色显示器的行输出供电在不同的分辨率有着不同的供电电压 分辨率越高,充电电压也高。一般情况下在50V~120V。该电路的调整,是由二次电源 来完成。现在的彩色显示器的二次电源,有两种工作方式,一种是升压型,另外一种是降压型。 升压型的电路是由一次电源提供的50伏电压(各种机型有一点差别,但一般都是50v)通过二次 电源升压到不同的电压(根据分辨率不同)。  二:行幅的调节电路。   现在新型的电脑显示器行幅度调节都是通过按键将信号传递给处理器, 再由处理器发送信号到行场扫描集成电路。扫描集成电路输出一个 直流电压,通过放大控制行幅调节三极管。在电脑显示器中,行辐三极管 他们的型号一般是TIP127,在一般情况下行幅度调节控制三极管都是和行输出管 装在同一散热片上,所以也比较好识别。  三:行逆程电容。   行逆程电容对电脑显示器行幅度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 以上三种部位出现问题,都会影响行幅度那么如何来判断是由哪一部分引起的呢   对一升压型的电路,如果升压电路不工作。那么行输出的供电就是50伏左右。 在较低的分辨率情况下,50V的行输出供电,可以让行输出正常的工作,但是 图像比较暗淡,幅度也偏小一点,但是行的幅度可以调节。将显示器的分辨率适当地调高 显示器的行幅就会变的还要小一些,只要再切换分辨力的时候,用万用表测量 行输出的供电电压,是否会就分辨力的提高而提高,就可以判断二次电源是否工作。   行幅的调节电路,如果出现问题那么就会影响行幅的调调节和大小。行幅度调节三极管 如果完全导通或者是完全击穿,就会出现行幅过大,而且不能调节。如果行场扫描集成电路 没有将行幅调节的控制信号送入控制三极管,就会出现行幅偏小而且不能调节的故障。 所以只要找到行幅度控制三极管,测量其是否有输入控制电压,而且输入电压是否 会随着行幅的调节而变化从而判断是是前面的电路(行场扫描集成电路)是否正常, 还是控制三极管的损坏引起的。   逆程电容出现问题,同样会引起行幅故障。但她的判断也比较简单 一身电容一般情况下他的损坏有两种情况:电容器击穿,电容的容量减小。 如果是电容器击穿,行输出电路不可能正常工作。所以电容容量的减小 才是真正引起行幅电路的原因之一。电容容量减小以后具体的的现象就是, 行幅度减小,但是行的幅度可以调节。将在不同的分辨率情况下测试行输出的供电 电压,就会发现比正常的时候要偏低。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行逆程电容的容量 减小的话会引起行逆程电压升高,从而击穿行输出管,这种情况在电视机上经常出现 在显示器上也应该出现?在显示器上为什么行逆程电容容量的减小绝不会 击穿行输出管。那是因为行输出的供电电压稳定是通过行逆程进行取样 和基准电压进行比较来进行控制。本来行逆程电容容量减小以后,会引起逆程电压的偏高 但是由于二次电源电压是一个受分辨率控制,又逆程电压高低的双重控制,所以才会出现不 击穿行输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