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C61怪问题

楼主(2010-06-25):
接到一块裸板,ASUS的,现象是,开机风扇转就停,不是转下就停,而是大约要20秒,且诊断卡无显示。客户说是打雷坏的。网卡芯片不热,USB阻值正常,摘掉网卡。上带灯假负载,灯全亮,复位,内存,电压全有。维修进入死胡同。拔掉CPU供电12V插头,不停机。怀疑是CPU供电问题,查来查去,MOS管,电源管理芯片,全部替换,还是一样,真想把它扔了,后来拿PCI打值卡打AD线。应该全部一致,但这块主板的AD线,不一样,只有2种结果,1是单芯片坏了,2是虚焊。试试压了压桥。能通电,不停机了。有时跑25,有时能点亮。手上又没有BGA焊台,就拿大口径热风枪,调到250度,(温度是关键,以前我就是温度太高了,加焊桥、重值桥,无一列外把桥全部报废,损坏几十块主板)把桥四边全部用耐热锡纸围好,涂上BGA焊膏,等到桥能用镊子轻轻动时停止加热。等泠却后,重打AD线,全部一样。上U、内存,一次开机,维修结束。

网友:
单桥的桥空焊也会引起掉电的

网友:
这位兄弟说得非常简单而抓了重点,好好加分。  我看得很清楚明白。

网友:
风枪成功率不高啊。

网友:
得把板放好,不然会鼓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