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疑难问题

楼主(2010-06-25):
ACER(宏基)c61 MCP61PM-GM雷击损坏,一开始是网卡坏,由于是上门维修,就加了块独立网卡,可以上网。过了大约5天吧,开不了机。拉到店里一查:网卡芯片击穿。摘下网卡,还是不能开机。强制开机,有时可以开,有时松开短接线,也不停,此时再按开机键,可以关机,风扇停转,但诊断卡还在亮,显示<-->,CPU、内存、桥供电还有。查IO IT8726F-S电压正常。无意中发现先按开机键。再万用表表笔或细线。一头接在手上,一头去碰ATX电源开机线。竟然可以开机,,而且能点亮。请高手看看是什么问题。还有IT8726F-S用什么代换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先换掉IO,如果还是不开机,估计桥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雷击之后不拆网卡芯片就能开机???我也觉得南桥坏了

网友:
不肯定的话就一个劲的换 开机元件就那些

网友:
雷击后多为南桥坏

网友:
这种问题,拆了网卡也用不了多久。南桥受损了。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吧

网友:
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不用看 南桥 哦哦哦

网友:
是南桥了,这些是子碰到好多这样的问题了,我都是叫客户换板,换桥老是不成功,呵呵

网友:
你装独立网卡前为啥没拆集成网卡芯片,忘了吧,如果拆了的话就好,我前几天就修过一台机子就网卡雷击后,更换的独立网卡,但必须拆掉集成网卡芯片,以免故障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