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主板故障一例

楼主(2010-06-25):
主板可以点亮,每次装系统时,把系统GHOST完后,重启安装系统文件时,到WINDOS XP那里时就自动断电,<h

网友:
有可能北桥不良,你自己的测试过程没有写进来

网友:
先查一下内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建议加焊北桥

网友:
内存,CPU风扇都换过
还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