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没有复位

楼主(2010-06-25):
磐正主板(462针脚)
型号:EP-8K9A7I
问题:主板没有复位,CPU供电正常,内存供电正常,南北桥供电正常,时钟芯片供电正常,但是,测试卡复位灯长亮,PCI  A15脚没有电压。复位开关电压正常。。
I/O型号 为:W83697HF。
希望高手帮忙指点下,等待中。。。。。。

网友:
跑下线路看是不是连到门电路去了

网友:
跑他的复位线路吧%90到门了 这样板上不会少 4 5 个门电路 对门不懂得很难修

网友:
查下南桥旁边的晶振

网友:
多谢大家的分解,我查了一下PCI  A15脚通I/O,我换了一个还是一样,。查了复位开关通I/C,换了,还是一样,所以闷了,找到到头绪。会不会是南桥问题吖????

网友:
先换一块电源试一下,不行查门电路,再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情况下,接下来应该测的就是时钟了。时钟全部正常按理来说就是门芯片。

网友:
有没有查一下CPU时钟是否正常,昨天遇到一个北桥不良造成CPU时钟低的主板。时钟不正常,复位它就肯定不会正常的。

网友:
CPU时钟点查的呀?望指点下。。。。

网友:
最规矩的方法是跑复位线路,看看各种工作条件。不过最好先看看时钟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晶振问题

网友:
换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