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加电无显

楼主(2010-06-25):
今接修T43笔记本,开机无显,电流1。2A。检测1。8M电压没有,但在待机的时候发现有1。8M电压。开机以后就没有了,检测1。8M电压的负载电路没有短路的地方,根据常规维修方法,在检测开机后的1。8M电压的产生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正常。没有电压的时候,控制信号也正常,怀疑供电芯片不良。更换故障一样,又更换高频电容,也没有解决,最后更换了个新FBM的南桥,居然也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想想该换的都换完了。负载又不短路,都没有思路了,仔细看板发现U31芯片88SA8040感觉有点脱焊,直接加焊,开机机器居然点亮了。看图纸U31是硬盘接口芯片,他上面有个1。8V供电,这个电压是1。8M电压通过一个场管转换来的,分析可能是1。8伏电压负载轻造成的保护。保护不一定只有短路会造成,空载同样会造成电路的保护。

网友:
  楼主的分析 似乎不能服众

  b级电压是开机之后才有的 在开机之前 不是也没有负载吗 那时候为什么不保护呢 呵呵

网友:
楼主啊。。。你的机子肯定要返修啊。。

网友:
机器就是加焊U31就正常了,别处什么都没有动,就好了,不会返修的 呵呵

网友:
待机的时候vcc1r8m并没有空载,所以不保护,空载的是vcc1R8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