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主屏无显

楼主(2010-06-26):
今接修别人修过的DELL M1210的机器。开机主屏没有任何反映,但外接是正常的。问客户。客户说最开始的故障是花屏。别的维修点换过2次显卡都是主屏无显,拆开机器看看,感觉显卡做的没有问题,上面有写的字是个测试显卡。都换两次了,应该没有问题,看主板屏线接口也没有虚焊的脚。用镊子把屏线接口的弹片刮了几下,装好屏线开机主屏显示正常,反复测试都正常,故障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