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本P45芯片组

楼主(2010-06-26):
接修了一台sony的本子  故障为开机电流到1.0a就停止不动了 不上也不下 拆机看看 cpu 0.96 北桥 1.2 显卡 1.6 内存 1.8 3.3  5  都正常  刷个bios吧 故障依旧 从那里下手呢?手模南桥有点热 这种机器头次搞 没有头绪  反正有桥 换了 故障依旧 纠结与北桥有几组电容对地都是0 在网上查查也是0 这也正常啊 加焊了北桥一下 还是这样 陷入困境了 放在一边几天 今天拿出来镐搞看看有没有什么起色 电压时钟都对啊 还是1.0a 一气之下把显卡卸了 上电测试有电流跳变了 0.75  0.7 1.10  内存总线也有波波了 ,显卡坏了嘛 ati的 找了一个 换上去有点激动得嗯下电源开关 电流还是1.0 nnd  由于显卡是拆机的 不敢保证是好的 我就怎么黑,调转思路 会不会是显卡与北桥之间的问题呢?先查信号部分 都是电容耦合 打阻值发现有一个耦合电容阻值只有80
应该接北桥那边的是355 接显卡这边的是550  有希望了  由于很小好像是0402的 不好量 把一端固定在焊盘上面 另一端挑开 电容阻值也是80 穿了 后来从显卡上面拆了一个0604的电容焊了好久才焊上 上电试机ok 唉 跑了好多弯路啊? 还是思路不够明确

网友:
图片怎么发的啊

网友:
有灌水的嫌疑喔

网友:
  楼主电流是怎么跳变的 看电流应该能知道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吧

网友:
  而且显卡的一个电容会引起内存smbus的波形没有吗 没有听说过 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