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者到底是高电平还低电平?

楼主(2010-06-26):
(图片)

网友:
导通就如同开关合上。我用粗红线表示导通,X表示断开(三极管截止)。

网友:
楼上正确。哈。

网友:
因为Q12是PNP的管子所以会C,E级导通输出高电平
又因VID_GD#为低电平有效则会输出低电平

网友:
谢谢YZZ163给予的解答,还有一点不明白,VTT_OUT_RIGHT不是由CPU发出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