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3H的本本 网卡连不上

楼主(2010-06-26):
修一台ASUS的本子 雷劈坏的 保护隔离电路 不过了 USB 也坏了 网卡人的到连不上 网桥换了连不上 USB 也坏了 我觉的SB 的可能性很大 换了SB 网卡还是连不上 网卡网桥都已换过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mac 八条腿的ic

网友:
说的是IP地址 储存器是吗 ?、 那个也换了 还是一样的

网友:
既然主要部件都换过,而且还能识别网卡。我想问题还是在接口与网卡的连接线路上。

网友:
不好搞的话,就改了

网友:
MAC 存储MAC的 每个网卡都有一个独一无二的MAC 像场管一样的八角芯片,还不行南桥换了试试。

网友:
在主板上找一个93C46这个型号的8脚IC。最好换一个

网友:
IP地址默认器换了没?

网友:
网卡 这一路都换完了 包括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