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红屏.不是线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0-06-26):
这台显示器经常隔三差五的红屏,有时半天也不红,很正常!
有状况时用力拍它两下又好了.(虚焊?不知往哪下手哇 ...)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视频尾板有开焊,,,,,,,,,,,

网友:
R、G、B电压比较法。然后交叉法。

网友:
尾板加焊之后。一直到现在都没听客户说有问题.!!
电压比较法下次有机会再试试,好像很犀利!!!
感谢两位师父的指教

网友:
视放板怀疑的地方补焊,先要把后面的屏蔽拆除才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