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的鼠标有时失控?

楼主(2010-06-26):
华硕A6T的内置鼠标时不时会失控,失控的时候外接鼠标也不能用,外接鼠标灯也不亮,就像没有通电一样。如果内置鼠标正常的时候,外接的鼠标也正常。我以为是内置的接触不好,也拆开重新接过,还是不行。
如果失控后关机一段时间再开又正常,但正常的时间不长又失控,好烦人,这是什么问题的呢?

注:其他一切正常,键盘没事,鼠标失控后,键盘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看看是不是I/O虚焊,补焊一下。

网友:
把你的触摸板拨了应该就好了。我遇到过

网友:
拔了角摸板看外接鼠标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