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TA密码怎么解啊

楼主(2010-06-26):
我的250GB,Seagate(ST9250827AS)硬盘,被我无意加了个密码,硬盘就读取不了了,连硬盘驱动都驱动不了,后来了解是加了ATA密码保护,我不需要数据,只求救回硬盘,请问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啊,拜托啦!

网友:
硬盘怎么加的密码,过程大概说一下,大家也好帮你理下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DOS下输入fdisk/mbr回车后重启  重新分区  低格 用这三种方法试试

网友:
到底是什么密码
你用MHDD扫描一下,如果MHDD下PWD指示灯亮了的话
你用什么分区软件都没有用
因为此时硬盘拒绝一切来自IDE接口的读写命令

只有用PC3000一类的专业工具来解
密码在VENDOR模块的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