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笔记本 屏和VGA口都没有显示,但是机能正常启动,按键盘有反应.

楼主(2010-06-26):
DELL 笔记本 开始是屏没有显示,连光和影都没有的.  VGA口有显示,后我加焊屏信号线到主板的接口就有显示了.但是用了几天后,现在屏和VGA口都没有显示了?VGA口打阻正常,屏高压条有19V,有2点几V控制电压.是不是显卡虚焊,显卡是北桥出的。北桥加过焊了,那里有问题?

网友:
高压条有19V的供电,并且有3V左右的开启电压(这里说的是高电平开启的高压条),GND正常,灯管没坏,有这些条件并还是不亮的话,就是高压条的问题!楼主可以不接屏线,单用原来高压条点灯管!

网友:
  外接现在也不显 还是北桥这边的问题

网友:
灯管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啊        ,DELL的机好多都是显卡

网友:
5楼说的值得参考

网友:
DELL什么型号,DELL的机器不接屏灯管是不亮了

网友:
电流跳变了几次

网友:
看屏上的密码芯片有供电吗

网友:
是显卡芯片

网友:
呵呵  楼主也不留个型号

网友:
用留吗?一看就知道是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