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320-11sp 网飚

楼主(2010-06-26):
那位有修过这个电源啊,  紫线无电压,绿线无电压,保险没炸,桥也没炸,测得,300V的电压为145V这里应该是直流电吧。低啊,应该在240V以上才对吧,只有两个13007  没有推动管,但是在光耦那里有一个八脚芯片,(DM311)    光耦的前级电压也是145V(这里问一下,它是冷地还是热地)

网友:
同志们帮帮忙啊。

网友:
电源里应该有两个电容组成的一个分压电路,两个电容的两端电压约为150V直流电,楼主所说的情况要先检查启动电阻,再查他的反馈,以及输出的整流管

网友:
300V电压偏低,可能是桥式整流二极管变质,亦或是主滤波电容质量下降

网友:
桥式整流二极管变质,是主滤波电容质量下降

网友:
分压后145伏的话也算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