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G金士顿U盘的修复

楼主(2010-06-26):
碰到一个2G金士顿U盘,连接电脑显示请插入磁盘驱动器(盘符)。我把它暴力拆解了,外壳是用强力胶粘的,我用小凿子把它凿开来了,小凿子是用钢条自制的。我加焊了flash芯片,还是没用,后来用群联助手把它量产了。拷贝了一个1G多的文件,没问题了。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U盘有厂家指定的专用量产工具的,用那个会更好的吧。

网友:
问什么不先量产呢

网友:
我找了很久专用的量产工具,试了没用,只有用群联助手来得快。

网友:
会不会有点搞错了!量产了还有资料!!我晕!

网友:
谁说了量产了还有资料呀?我是复制文件到U盘试下可有用没。

网友:
没接触过U盘  请问 什么是量产???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把这个U盘复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