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00不开机

楼主(2010-06-26):
如题,手里有1块nc4000板子,故障为按开关,充电灯闪几下就灭了,然后就没反应,当时CPU供电有一MOS管烧了,保险FUSE500也短路,换后CPU供电才0.9V.请教一般CPU供电为1.4V,我的怎么才0.9呢。另外MAX1715产生1.8V 2.5V 正常?

网友:
笔记本cpu电压不是一个固定值 在0.8-1.5之间都是正常的

网友:
0.9也正常.看看你的CPU电源管理芯片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每个型号的CPU供电都是不一样的,这要根据他的VID反馈给CPU供电芯片的高低电平搭配是怎么样的

网友:
一般CPU电压都不是固定的

网友:
不走码时0.9的电压是正常的,一般走码后也就是CPU真正工作起来后,电压会适当高些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电源供电芯片换个试试,可能是它的事

网友:
CPU电压正常  机器没开机

网友:
是电源芯片LM2729坏了,在基地买了两片,搞定。

网友:
这应该就是CPU供电那一块还有问题了   你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看一哈!

网友:
还是自己动手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下开关时电流跳多少呀 ?主板没有完全工作时CPU 0.9伏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CPU 0.9 volts  is normal  You see CPU is hot? it work

网友:
上数码卡看跑不跑数就知道是不是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