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181不充电怎样修啊?

楼主(2010-06-26):
可以开机,入系统正常 。就是不充电?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换块电池试试,如果不行就有可能是主板的充电电路有问题,重点检查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给你参考

Apple Macbook M42C A1181.pdf

网友:
这是苹果的电路图吗,是的话我下个,正缺呢,谢谢了

网友:
多些3楼啦。

网友:
多些大家,问题搞定,是电源磁头坏啦,更换OK.

网友:
多谢了图纸先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