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之后显示Ctrl+Ait+Del

楼主(2010-06-26):
最近老郁闷了,2个月前卖到隔壁镇一台联想原装电脑,总是过几天就出现这个,虽然每次去格式化C盘,重新装系统就好了,但是过一两天又这样,经常花车费这么跑,人家新买的 还得免费服务。那位大哥帮帮忙,告诉我怎么能彻底解决这样的问题出现,系统换个很多版本,硬装的也试过,硬盘检测无坏道,找售后说是软件问题,要收钱,2个月来跑了7、8次了更郁闷的是 前两天的卖出去的神舟也开始这样,真的好担心。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是 不是BIOS程序坏 了,最好能刷最新版本的BIOS

网友:
BIOS设置有问题!关了软区没!或都时间没保存好!

网友:
楼主没有写全吧,不可能只有这几个字吧.

网友:
软驱关了啊,好像是主引导不正确,在PE里面 C盘没有容量 ,格式化一次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提是新机,我想BIOS程序问题应该几率应该不大吧

网友:
楼主是不是用的一键分几区的那种分区方式,如果是可以考虑换别的分区软件看下

网友:
用深度XP系统重装下!我昨天试过了!有用!

网友:
给客户装的新机,我一般装好系统以后,顺带装个360,360杀毒,好多人说这个没用,个人认为,比裸机上网好,免费的已经很不错了,最后安装完,再做个F11的备份。基本一个之内不会出问题。售后省了。

网友(点评):
F11的备份怎么做啊 ,我是新手,希望能教下 ,谢谢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10337-1-1.html

网友(点评):
上网上找个一键还原精灵,下载下来按着步骤一步一步安装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
安装一键恢复  联想和神舟电脑不是都有专用的一键恢复吗
联想开机的时候按F2 神舟HOME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机BIOS程序也可能出问题,我就遇到过这种情况,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可以刷新一下,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
你的问题好像也没有说的太清楚  屏上显示的内容,还有什么  一起加以说明

网友:
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检查一下啊你的电源  还有客户家的主空气开关 ,感觉不是软件的问题 。

网友:
你试试换个硬盘电源线~~有时候掉电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平常见的就是引导错误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试试看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我一般的处理办法都是拔掉硬盘的电源然后开机,开机后等到机器检测不到硬盘那步关机,然后插上电源再开机基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
我感觉不是内存的问题就是硬盘的原因

网友:
个人觉得是硬盘引导有问题,品牌机一般都有隐藏分区用于恢复系统,建议全部删除重新分区,再重装系统,这样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像这样的情况一般是C盘的主引导丢失导致的
你可以尝试把系统装到D盘或者其他盘,
然后备份,最好能做成那种F11键的,教给客户怎么用以后坏了就让他自己还原就可以了,
也不用来回跑了。

网友(2011-01-17):
重新分区有没有试过啊   把隐藏分区删掉  因该能解决问题了吧

网友:
LZ 到底说的是什么问题?开机出现 CTRL+ALT+DEL 是在哪个界面?  把问题描述的详细点 大家也好帮你解决 ··

网友(2011-03-14):
开机出现 CTRL+ALT+DEL  我遇到的都是没系统才出现的  嘿嘿  学习中

网友:
这我遇到过,说为了是安全什么的,最好是重新分区试试,

网友:
系统啊???不会吧。换系统也不能解决??你问下这个客户平时爱装什么软件??也许你装的时候是好的,只是他装软件造成的。

网友:
内存  硬盘  系统咯

网友(2011-12-1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就是系统进不去

网友:
完全没看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
F11的备份怎么做啊 ,我是新手,希望能教下 ,谢谢

网友:
你进DOS工具箱看看硬盘有没有隐藏分区啊?重新分区做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换个系统版本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

网友:
电源也有可能哦!

网友:
数据线问题

网友:
说的这么乱。。

网友:
本人感觉是硬盘的问题   品牌机的系统最好不要用ghost来安装 我也碰到过  用慢装就好了

网友:
这些招 都太绝了    跟硬盘线能有什么关系    建议还是  还个软件从新分下区吧

网友:
给 硬盘  重新接下 就好了 ...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希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2012-09-06):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我给客户彻底换了一台全新的解决了,然后他那台我自己用起毫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