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0N 开机掉电

楼主(2010-06-26):
故障现象: 接电源 待机 0.04 正常 ,开机能上电到0.07就掉回0.03 之后就 不开机了 .要断开电源,从新接上,才能反复出现上面现象.
望遇到过同类故障 的朋友与前辈们指点 ,给个思路
华硕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跟开机电路有关,据我经验跟虚汗有关系

网友A:
重点检查一下是不是后级电路有短路的地方,导致一开始就自动保护起来了。

网友:
根据LZ给的情况,桥虚汗的可能较大

网友:
有的电压没出来也会掉电的。

网友:
查下反馈电路。。。

网友:
嗯 非常 感谢各位 确实是有 电容 对地了

网友:
查下全板的供电

网友:
应该是后级短路了吧

网友:
是那块电路的电容对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