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181 白屏怎么修啊?

楼主(2010-06-26):
内平白,外平正常。换过IO BIOS 南桥,北桥,都不行?请问高手怎么修啊?

网友:
看看屏上的3.3V有没有上去?

网友:
白屏你就干 IO BIOS 南桥,北桥,这都是大手术呀~!最起码你先看看 屏有没有主供电吧~!FFFFFFFFFF

网友A:
苹果开机白屏,上次我遇到一个开机白屏能看到鼠标,最后是硬盘没插好,找不到硬盘引导不了系统,他就显示白屏,你看看是不是硬盘装好了

网友:
外接正常,貌似应该找屏,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电压,,屏线,,,,,

网友:
平都换过啦?还是不行。

网友:
平的供电3V5V都正常啊。

网友:
我也正在修一台进水的A1181,现在可以开机了,不装硬盘的时候一直是白屏,装上硬盘(双系统),按option键,不论选哪个系统都是还没进去就黑屏了,按开关键后就重启。

网友:
高压条测试下看正常不

网友:
你那是系统的问题,我修改好几个了,

网友:
这款本子都是集显得

网友:
大哥这个机我都修几K啦就是这个问题弄不明白,有好多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能引起白屏的应该是查屏3.3V供电!

网友:
白屏一般都是有信号没供电造成的 先看一下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
屏线换换试试。白屏显卡不良也会引起,外接还正常

网友:
把14.318更换一下, 我在富士康IDPBG工作的,做的就是MacBook。 具体原因可以去看我的一个转正帖子,说的就是这个现象的。
但是不代表所有白屏都是这个原因,只是看你上面所有该做的都做过,你可以试下。
我说的这种白屏是稍微一碰主板,也就是受到些震动就白了。

网友:
这个本子开机就是要白一会的 但是要是接了硬盘俺ALT健的话 会显示启动硬件的 要是一直是白屏 你就要检查屏的信号和供电了 还有是不是北桥问题 这个本子有图纸的 大家应该仔细研究一下啊

网友:
苹果的机器 屏幕不好拆卸吧 看看屏幕有没有 3.3V 这个机器不能按常理来查找白屏原因 莫名其妙的

网友:
14.318换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