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DDQ对地2 北桥不热 南桥烫

楼主(2010-06-26):
杂牌845板  VDDQ的供电 是一WB1601A控制的MOS管供电   S脚对地2  明显短路  上电测试 S脚有1.85V输出  也可以认为是正常  这个VDDQ是与NB相连的吧   为什么NB一点都不烫   SB却烫   VDDQ的供电是直接取的ATX3.3    3.3的对地是15    SB的待机电压正常

网友:
上下管 上官S极对地2 有1.8V正常的 2代内存核心电压
NB 不烫 SB烫跟这里没关系  查3.3.橙色线吧有短路

网友:
很是郁闷 VDDQ对地2  供电却正常(1.85V)既然对地2  NB却不烫  难道说VDDQ还与南桥相连?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VDDQ 我说的是AGP的  并不是内存供电的  现在AGP的 VDDQ 供电正常 却对地2  给他供电的只有一 MOS管

网友:
845板南桥核心供电也是1.5V,AGP供电管不良,导致南桥发热的案例也非常多啊。
输出的电压不只是高才会导致南桥发热异常,低了同样也会造成这种现像。

网友:
回复 网友B:
AGP供电问题 造成南桥烫  只要桥不坏基本都是SB3.3和AGP电压造成的  但是这个问题是  供电对地2  供电却正常  这个AGP的VDDQ如确实和北桥连  又对地2  这个桥也不发烫是何解    我想知道这个AGP的 VDDQ的供电还送给谁

网友:
谁来帮忙解释下啊   这个到底该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