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VK8TM奇怪的故障(V星MS-7102 v:1)

楼主(2010-06-26):
开机的正常可以显示自检过,开机一分钟左右自动掉电,经检查发现右上角的一个八角的双MOS管是待机电压3.3的转换管,正常开机的时候3.3掉电以后只有0.65V,换了以后还是一样,拆过网卡,I/O,换过MS-6,故障一样,现在就差南桥没有换过了,,,,,没有思路了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既然是这样你可以测量一下这个管子的对地阻值,如果正常,检测这个管子的控制芯片。

网友:
这个板子只要把电源拨掉再插上去,待机电压就正常,再开一会掉电电压就会只有0.65,5B转3B没有控制电压,直接转

网友:
加电的时候没摸一下有没有发热异常的元件吗?声卡也不要放过,南桥......这两天打雷,你说的这种故障,声卡OVER的也有那么一两个。

网友:
声卡会把待机3.3拉低吗,这种还没有遇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们这最近最到过,只是提个醒。具体原因暂无结果。虽可能只属个例,楼主完全可以不接受此见意。按你方法继续修。

网友:
这样一个设想
先准备将3VSB和3VCC分别接两根线连出来备用
上电后,抢在掉电之前迅速端接这两个线,以3VCC来替代3VSB
看还掉电否
以确定是否是3VSB偏低引起的掉电

危险操作,是否采纳请自己斟酌

网友:
你看一下是掉电之后5VSB是否正常,我有见过5VSB被拉低的,查一下MS-11

网友:
掉 电以后待机5V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一下这个芯片在板上的标识是什么  一般都是一个8脚的场管  看一下是Q多少  我帮你看一下图这个是连那里的

网友:
MS的板子,一般5VSB转3VSB的管子,都是受控于MS芯片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