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出现iSCSI image is not found in the NVRAM

楼主(2010-06-26):
联想Y430出现iSCSI image is not found in the NVRAM 是怎么回事啊,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可能是BIOS程序坏了吧,你最好重新做一下系统,然后刷新BIOS

网友:
英文看不懂啊。。期待高手。。

网友:
高手进来啊,在线等!!!!!!!!!!!!

网友:
到百度搜一下,有联想官网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搜了,没找到,google也搜了,请问可否直接把官方回答转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