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华硕EPC 1000H 不开机!

楼主(2010-06-26):
现象:无论是接电池或者Adapter,按开机键只有Power 灯是亮的,屏幕点不亮。
1.量测所有电压没有发现不正常。

2.怀疑是BIOS问题,于是重新用烧录器烧录BIOS,故障依旧。

3.量PCIE_RST#为0,看来Reset没有发出来,此RESET是从EC发出来的,所以怀疑EC的33MHZ Clock没有,
导致EC没有正常工作,用示波器量测PCI_33MHZ果然没有,所以当然怀疑是CLOCK GEN的问题,
用示波器点CLOCK GEN的100MHZ,133MHZ都出来了,奇怪,难道CloCK Gen 没有坏??
那为什么33MHZ没有出来,用手触摸CLOCK GEN,哇很烫,不管,先换了它再说,
开机,哇,久违的开机LOGO,OK大功告成,拍下罪魁祸首:

网友:
修板的话 看下电流,查起也快些撒

网友:
电流法是适合修理,不过我们不用,我们只用Debug C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