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G40开机密码,数据已经读出,不知怎么分析,求教

楼主(2010-06-26):
一台IBM G40,开机有密码。托同事编程器读出了资料,自己也有IBMPASS LITE 2.1 ,可是不知道怎么分析,焦头烂额中……

读出的数据

网友:
在IBMPASS软件中,有一个选项:view-Translation:我选的是scancode。不过,第二、第三个选项也试了,都无果而终

网友:
这个可能只有十三哥知道吧。。。

网友:
这个软件可以直接解密码出来的,点“AA-ON”后上传截图看看。

网友:
没有看到有密码,这个贴楼主已经发过的吧,怎么双重发了呢???

网友:
回楼上,连我自己都忘了,谢谢提醒啊。以前是发过,不过一直没解决问题,因为忙,机子放在一旁已经很长时间了,反正现在本子已经回收下来了。本人没有好的编程器,朋友的编程器也恰好坏了,现在我想请本论坛的朋友帮我买一片G40的密码芯片,如果哪位仁兄有,请给我发留言

网友:
或者哪位朋友有二手的好点的编程器愿意出手,跟我联系也行。13965170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