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61sme-s2跑50

楼主(2010-06-26):
主板开机就跑到50,烤北桥还是一样,请高手指点下,下步该往哪里查??

网友:
重新植桥试一下吧,你加焊是用什么加的?确定你的手艺没有问题,那就按前面说的,重植。

网友:
自做的土炮BGA     以前加焊桥基本还是很成功的     日本进口的焊膏   但是这次加焊了没一点反应     跑50确定就北桥了吗???还有别的地方可以考虑的吗?

网友:
代码跑50,一般是北桥坏的多,到BIOS坏也会引起

网友:
如果是四位代码跑CF 50
换32.768试试

网友:
多半是桥空焊所导致。

网友:
重做后还不好的

可以换个桥试试

网友:
50基本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