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K8M890M2MA 无供电

楼主(2010-06-26):
这个板是CPU,内存还有北桥边上的两个供电管也不电压,
MOS管的G级全无电压,D级无,S级无输出
下面是图,圈起来的是没有电压

网友:
如果U那里的D都无电压的话,跑下D到12v的线路,如果来了这个电压无G电压,那就看下U  IC的开关脚.

网友:
先把内存.南.北桥供电修好在修CPU供电把

网友:
这几个电压之间有时序的关系
一般先修内存供电
不过LZ说MOS管的D极都没有电压
是所有的MOS管D极没有电压还是某路MOS管的D极没有电压??

网友:
先修桥供电吧

网友:
桥供电没有吧。。CPU没有供电要先查内存供电,然后再测CPU电路,再修VLDT供电

网友:
D级有电压的,G级没有电压

网友:
已经是第二个板子了, 以前也有一个和这个一样的故障最后没修好,

网友:
上面有个W83304G芯片,是个管理芯片,不知道如何查,

网友:
碰到过 没修好,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内存供电管理芯片是W83320G,已换过,还是没有内存电压,桥供电好像是W83304G控制的,w83304g也换过,还是没电压,

网友:
D极 全没电压? 这。。
你打ATX 各口的 对地 阻值 就没有短路的吗?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然后把CPU供电电路上的MOS管全给拆掉,测每个MOS管有无坏的。再测下对地阻值,正常换损坏MOS管,不正常拆掉电源芯片,如果还不正常那就怀疑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他这情况是可以触发  一般不存在ATX口某路短路的情况 如有短路 定会保护

网友:
这板子我也有一片 有两个芯片很难在料板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