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P4M800P7MA不跑码

楼主(2010-06-26):
此板启动后RST微亮按复位后RUN常亮。主板各处供电正常,时钟复位信号在PCI内存CPU都可以查的到。BIOS也刷了南北桥发热正常各芯片发热无异常,各处数据接口没有短路。CPU座无脱焊。是在是没招了望各位师傅指点谢谢。

网友:
量下CPU复位正不正常,最烦修这种故障了.我平时的方法是,先打值,换IO,刷BIOS,换SB,还不跑码放弃

网友:
什么都正常就不跑码,修起来确实烦

网友:
VTT0.2    复位0.35    PG1.2        CPU1.4   内存插槽和PUI  VGA都打值了还是没有找到问题

CPU处于停顿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