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6-26):
求助,216ddpava12fag这个芯片能不能用在IBM T60上面?有没有人知道?谢谢
芯片

网友:
你能说明是什么芯片吗 是用在哪里的吗

网友:
这是显卡芯片

网友:
没有找到216ddpava12fag的资料 如果你有 自己看看 首先脚位形状要能对上吧 脚位定义要能对上吧 然后电压是否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