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31不认硬盘,PE可以认

楼主(2010-06-26):
一台明基T31主板不认硬盘,但是在PE下可以认。原装硬盘可以认到,但是那个硬盘有坏道,不能用了。换了一个,结果BIOS不认,进PE就可以认到,也可以看到分区和数据。怀疑南桥有问题,换过南桥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可这个BIOS我这里刷不了,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硬盘跟机器不兼容吧

网友:
请确认你换上去的硬盘是否是好的.同一机器一般2个问题的少

网友:
有的机器是挑硬盘的,你多换几个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跟。,,机器不兼容。。。

网友:
笔记本硬盘吧? 零售购买的那种硬盘 bios不认,造成机器无法引导,但是用的PE不是硬盘引导起来的,故可以访问该硬盘,还是换硬盘。

网友:
PE能识别,说明机器本身应该没问题,看看是不是BIOS设置不正确造成的。一般不存在机器和硬盘不兼容。还有可能就是硬盘固件

网友:
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可以认到就在PE里分区装系统试试阿...

网友:
可能是硬盘和机器不兼容,换硬盘或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很有可能硬盘固件和BIOS冲突,换个试试